请教有关proteus数码管动态显示问题

楼主:
在用proteus做一小实验时出现错误,后来发现是数码管动态显示部分出了问题,就单独拿数码管来做了下测试,发现如下问题:

图2中,第4位数码管(共阴)没有接地,接了个电阻,但是亮起来了!
图1中,第4位数码管不亮!没接电阻才正常!??
各位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2010-11-02):
电阻是悬空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两个图中电阻都是悬空的
因为元器件方面的缘故,我就拿Proteus这个软件来试试

网友A:
说明是软件配置的问题,仿真作用有限,很多时候不能当真。

楼主:
这个软件做常用的数码管动态显示应该可以吧?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如果你已经非常熟练的掌握各类电路的原理和设计技术,用仿真软件有时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但对于初学者,弊大于利。

网友B:
没用过proteus的飘过 买些器件搭起来玩玩就是了

楼主:
谢谢两位了
我想再找找原因看看

网友A:
往软件配置的方向找,系统有默认条件的,要正确设置。

网友C:
如果是玩玩,会觉得proteus很好了,

如果想较真,请远离proteus

一次光阴一寸金

楼主:
如果是玩玩,会觉得proteus很好了,

如果想较真,请远离proteus

一次光阴一寸金
引用 网友C:

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

网友D:
proteus有很多bug的。做动态显示也也会有情况仿真失败,但实际可行的情况。单步运行调试下…

网友E: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F:
我之前用过proteus,做led动态扫描,出现的问题虽然和你不同,但发现了仿真软件也有不足之处,我现在倾向于运用实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