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误触发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01):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负责的一个项目,是用单片机+MOC3021控制可控硅导通的,负载是感性负载,60W左
右,但电感量不固定。    可控硅不是连续导通的,而是每个周期内导通一段时间(交流220有一个同步
信号送给单片机);感性负载是工作几秒,停几秒,接着又工作几秒,这样重复运行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机器工作几个小时后,会出现该关断却没有关断的现象,本来是工作几秒,停几秒,
现在变成一直在工作着,我试过把单片机供电断开,现象依旧,只有把AC220断开重新上电,现象才会消
失;   这现象看着像是偶然性的,
我试过以下办法,可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1、在可控硅T1、T2两端并个RC串联电路
2、把原来的BT136换成BTA12、BTA41
最近被这个问题折腾得寝食难安,希望各位高手帮帮我,  在下QQ276564196     E-MAIL:
zzk789@126.com
另外我想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20W左右的电阻,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由你所叙述的现像,可能是温度变化引起晶闸管参数变化。
双向晶闸管对电压上升率的耐受量远低于普通的单向晶闸管,你又是带感性负载,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时的电压上升率相当大,很可能是晶闸管温度升高后对电压上升率的耐受量下降导致晶闸管关断后重复导通。
负载两端并联电阻,将使负载的感性减少,有助于减少电压上升率,但功率耗散太大,不可取。
晶闸管两端并联RC对降低电压上升率有好处。
换电压上升率耐量更大的管子,当然也是个方法。

网友B:
请用MOC3052替换3021。
另外在替换前,在3021输出加一个机械开关,当出现问题时断开3021和可控硅的触发端的连接,
看看是否还是一直导通,判断是3021问题还是可控硅的问题。
你直接把MCU断电,不是判断问题的正确方法。

楼主:
楼是两位大哥分析得都很有道理,很多人都说DV/DT这个值跟关键,可是我换了BTA12跟BTA41,这2个的DV/DT都比原来的BT136大很多,可是还会出现这个现象。
至于3楼大哥说的MOC3052和3021有什么不同之处,还请指教!

网友B:
3052耐压高。
3021用在220V场合一般2个串联。
你先做我建议的实验看看。

网友A:
3楼5楼所说好像有道理。
我没有查MOC3021资料,应该查查的。

网友C:
3021用在220V场合一个就够了,用3021有问题,用3052一样有问题,那是电路设计问题。

如想解决问题,请贴图。

网友D:
用感性电路不能用一般的双硅,建议用两个单硅反并联。同时建议看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似乎是时间的积累误差,这个方面你查下

网友E:
可控硅的控制,也就是根据0点来触发,时间不对了,当然触发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