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带隙电压怎么理解?

楼主(2010-11-02):
如题,配置位的带隙电压怎么理解?16F676如果写时钟校准出错,手动写入时的带隙电压基准指的又是什么?

网友A:
带隙电压:这一般指带隙基准电压,常见的基准电压芯片多数都是串联稳压型或带隙基准电压型等。

比较好理解的简单说,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稳压器就可以了,这个稳压器的输出时数字可调的,BG1:BG2的值就是调整输出的方式。

俺没有用过16F676,不过估计它的手册中电气参数一栏应该有关于带隙电压的具体参数,你可以在仔细翻翻手册。

楼主:
datesheet上说只有说在出厂已设定,但为什么配置位里还可以输入呢?
如果出厂时校准过,烧写出错时,没有保存出厂设定值,那又怎么校准?

楼主:
带隙电压:这一般指带隙基准电压,常见的基准电压芯片多数都是串联稳压型或带隙基准电压型等。

比较好理解的简单说,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稳压器就可以了,这个稳压器的输出时数字可调的,BG1:BG2的值就是调整输出的方 ...
引用 网友A:

能否再详细点解释下,找不到资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BAIDU带隙电压基准的原理等等关键字。

网友B:
我经常用这个片子  BG1:BG2的值选择的是01    就是较低

楼主:
我经常用这个片子  BG1:BG2的值选择的是01    就是较低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