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D有深入了解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0-11-02):
小弟现在做一个数据采集装置,要求对信号的采样率204.8khz,精度是24bit。想找款达到这个标准的AD芯片,但搜了好多野见到很多设备上用到了这种指标的AD,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哪位大侠知道,给小弟说一下芯片型号!在此拜上!

网友A:
满足这个需求的AD价格得多高呀。

网友B:
24多为Δ-Σ型的。

网友C:
LZ做什么案子需要这么高采样率的AD,
高采样率必然导致精度的问题啊。。。

网友D:
AD1853只能达到192k

楼主:
价格可能要几百元了。三楼说的很对!:victory:

楼主:
6楼的好像是DAC,我要的是模数转换呢!:)

网友E:
144db 的信噪比,楼主在设计PCB时用什么措施能达到?

楼主:
不大明白9楼的意思!

楼主:
我这个项目是做一个专业的声频信号采集系统,要保证高保真的声音采集与还原:handshake

网友F:
如果没有现成采样率的芯片,只能考虑用两片ADC才凑了, 这样的话对时序的精确性和采样保持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可以看看某些示波器的设计思想。

网友G:
TI 应该有达到指标的AD,就是不知道合不合适LZ

楼主:
两个ADC可不大好用。谢谢楼上的提醒直接联系芯片生产商:D

网友H:
16位有希望,24位一般为Δ-Σ型,速度都很低.
你可以选一个1M的16位ADC,用过采样可以超16位.达到18位ENOB.
24位ADC一般到18位ENOB也足够了.

网友I:
说实话,你能买到的ADC没有能真正超过16位“精度”的……

网友J:
很难找到,这个高的速率,这么高的精度,俩个满足一个道是好找

网友K:
你那精度也太高了

网友L:
楼主要求的是“精度是24bit”,可以说,这种芯片是不可能买到的。
分辨率至少要八位半才能保证七位半的精度吧。
而且这种指标的转换速率顶多一秒钟两次。

八位半的ad  (&**^&$$^#^%^^%$^%#$#!$#^&*(

网友M:
16# mohanwei 即使能买到,楼主估计也做不到。。。

网友N:
人家就是要挑战极限 :P

网友O:
MAX11200,勉强接近

楼主:
15楼说的我不大明白,既然采样率能上去,转换速率肯定也能上去啊!

楼主:
16楼为什么说买不到呢!我在一些商家那里已经问道了24位的,但是采样速度是192.6K的

楼主:
19楼也说买不到呢!:dizzy:

楼主:
MAX11200只是内部时钟是2.048M的

楼主:
是不是Δ-Σ型的数据输出精度都超不过20位呢?

网友P(2011-05-05):
搞不清楚200KC 采样速率,24位采集精度用在什么项目上?即使原理上可以搭建,系统的配套要求也承受不了。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