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过零检测电路的电阻该如何计算选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02):
理论上根据R8的功率和三极管可接受的基极电流。。。
一般用100K~1M的都可以

楼主:
这个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吧?
开关状态是如何确定的?

谁能给一个全面的详细的指点,如何计算,如何选取

网友B:
其实就是上升沿触发,达到电压立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