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LCD易烧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02):
TFT LCD易烧坏是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白屏现象出现.最近打算学习一下TFT液晶  用LM3S811  3.3V驱动ILI9325TFT液晶(8个数据端口)  我参考了卖家给的51程序还有本论坛里的几个程序  但是都是显示白屏  ,什么也不显示 ,我只是修改了一下程序当中的端口宏定义  液晶初始化还是原来程序的  ,哪位老师能给出一个解决的建议吗?

网友A:
正在用的飘过,我用的是SPI的,很好用。

网友B:
试试要是不修改端口宏定义的话,会是什么效果。
最好查查硬件线路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应该是数据线路接线未接好

楼主:
问题再次出现,无法解决。请教各位高人:Q

网友C:
如果不是过压或接错线是不会损坏的,只是程序不对而已。

楼主:
程序有跑过啊,可以正常运行啊。用了一会儿突然不行了的

网友D:
1,板子问题;
2,时序问题;
3,接触不良。

我一块51的板子复位电路电容值和电阻不太匹配,所以有时OK,有时不OK。后来换一种新板子就没此问题。

楼主:
我换了几块板子,液晶也换了几次。还是行。郁闷中。。。。

网友E:
谎报军情,小心打板子,明明是没显示,说成是烧坏

楼主:
不是一样啊。哼

网友F:
大锅  你那个不叫烧坏
还以为是量产出问题呢
我觉得要是放那里一会就自己不显示了,或者软件没弄好啊

网友G(2013-04-05):
遇到和你一样的驱动八位液晶驱动的问题了,求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