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理解运放"Differential Phase"这个参数

楼主(2010-11-02):
运放"Differential Phase"这个参数代表什么含义? 谢谢

网友A:
不是单个参数,而是一个对应关系(曲线)——DIFFERENTIAL VOLTAGE AMPLIFICATION AND PHASE SHIFT vs FREQUENCY,即差分频率特性。

网友B:
Differential phase distortion
During broadcasting, the inherent non lineraity in electronic devices may cause a level dependent phase shift.[1] Differential phase distortion (DP or dP) is the shift of color signal phase with respect to the colorburst phase. Since DC levels of the light colors and the colorburst are different, this type of distor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lighter scenes. Especially a slight change in skin color may be irritating to the viewers. (too yellow or too red skin color dependeing on whether shif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是不是这个解释呢

网友A:
to 3L:

严格来说,不是此意。

楼主:
这个参数是代表运放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相位差呢? 如输入信号的标准的50HZ,0相位的正弦波,经过运放跟随器后,这个正弦波的相位和输入的正弦波的相位相比变成了0.1度?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频率特性包含幅频和相频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