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02):
各位大侠,那个R3的作用什么啊

网友A:
分压、匹配差分

满足R2/R3 = R1/Rf

楼主:
分压我觉得不对吧,因为地线不是相连的,那个匹配差分哪位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楼主:
如果我把R3和连接R3的地线去掉,那结果会如何?
再如果我把与r3相连的地线从与输出相连换为与输入相连输出结果会怎么样?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你自己用虚短、虚断推导一下Vo与Vi1,Vi2的关系就明白了。

网友B:
看“剪刀”中的四条臂应该能明白。

网友C:
这里R3就是用作分压匹配差分的作用,如果去掉R3,Vo与Vi1,Vi2的关系就变成了(Vi1-Vi2)/R1=(Vi2-Vo)/Rf 第二个“如果”看不懂楼主的意思,自己推到关系式就明白了。向楼主推荐轨到轨的SGM321运放,性能更优:

楼主:
我对运放没什么了解,哪位大侠详细分析下吧,就像康华光老师分析电路来分析下。

网友D:
虚短虚断

网友E:
没有R3也可以工作,但是共模抑制比差了。
差分放大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F:
应称差动放大器-20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