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使用压敏电阻的高压保护方案可行不

楼主(2010-11-02):
隔离模块后端有高压,我担心如果瞬间高压很高的话,模块如果发生击穿,会对隔离模块的输入端的供电设备带来损害,所以隔离模块在输入端加一个压敏电阻。利用压敏电阻电压超过额定值会熔断进行保护。这个思路不知道可行否,麻烦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呵呵,压敏电阻熔断了之后就是开路,岂不是没了保护?
在高压时,要给高压信号提供一个便捷的通路,把这个高压引导到别处去才是正解。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压敏电阻熔断了之后就是开路。所以应该在压敏电阻前面串联一个保险丝。

楼主:
想了想2楼的建议,觉得这个保护方案还是有问题,瞬间高压是从隔离模块次级来的,即使加上压敏电阻也给高压信号提供不了一个便捷通路。

网友C:
谁说压敏电阻熔断了是开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哪位大虾给不补课

网友D:
呵呵,应该是短路哎

网友E:
TVS才是短路

网友F:
呵呵,压敏电阻熔断了之后就是开路,岂不是没了保护?
在高压时,要给高压信号提供一个便捷的通路,把这个高压引导到别处去才是正解。
引用 网友A:

要向电子狂人学习。
我很菜很菜,但是一直不努力。

楼主:
看了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常看到压敏电阻,主要作用是防止输入浪涌电压过高,保护后面电路。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高于额定值时,其阻值变小,相当于短路。当瞬间高压远高于压敏电阻的额定值时会发生击穿使其断路的情况。
而我的想法是正好相反:隔离模块前后有高压5000vdc,万一隔离模块失效时,发生击穿,高压到了隔离模块初级侧,通过压敏电阻和保险丝进行保护初级侧的供电设备受到损害。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麻烦大牛指点。

网友(2011-07-05):
压敏速度好慢的

网友G:
1、5000V高压从哪来?是模块产生的吧?要是模块失效,还有没有这个5000V高压了。。。。。。
2、如果确有可能发生此类情况,建议将压敏电阻换位TVS管,保险丝用自恢复的会方便点,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H(2011-08-21):
可采取防雷措施,加放电管,压敏电阻,释放带大地

网友I(2011-10-28):
改为TVS,再串连一个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