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

楼主(2010-11-02):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不对,光敏管接反了,放大器也不合适,建议楼主去看看一体化接收器件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红外接收管应该反接,不过实际连接没错。
通过检测实际红外接收管得到如下数据:
测量方法: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无红外光照射条件)
1.红表笔接正,黑表笔接负,万用表显示为OL就是没变化。
2.红表笔接负,黑表笔接正,万用表显示0.2v电压。
通过对红外接收管的理解可以知道,应该选用第一种方式连接。

网友B:
用模块的才几毛钱,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C:
LTL5210红外感应照相机是一种介于相机和监控摄像机之间的能自身构成系统的新型产品,采用红外+DSP智能运算,即低误报自动人体(动物)识别技术,自动拍摄较高清晰度的图片或流畅的视频。LTL5210红外照相机能根据自身的设置,在感受到红外热源的时候自动开启拍照或拍摄视频片段。相机具有红外拍摄功能,能在全黑的情况下自动红外拍摄。3-4个月的超长待机时间、8G超大SD卡和500万的象素完全满足工作需要,不仅适用于野外动物观察研究,还可以胜任公司,社区,家庭安防的工作。qq:1316537140

网友D:
距离短不是接收端的问题,是红外发送功率不足,尝试一下降低红外发射头旁边的电阻阻值,增大电流使其功率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