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电路

楼主(2010-11-02):
1.我用一个电压源最大输出为20V,10A
2.电压源两端接上一个电容,给电容充电直至电容两端电压稳定

3.负载电路是一个0.1欧的电阻,用开关器件接通我的负载。
4.请教下这种情况下,电阻中为有什么样的电流,因为U/r=20/0.1=200A但是我的电压源没有这样大的输出能力,这个时候电容会提供电流吗?

网友A:
理论上瞬间“理想电容”可以输出“200A”电流。这是功率(IIR),只要时间足够短就可以,整个放电时间内的能量释放是有限的(不会多于充电时的输入能量)。但这是个理想状态(理想值),实际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电流,因为存在分布感性和电容内的等效电阻。

楼主:
我的电压源和电容并联的,我负载导通的瞬间,是电容和电压源同时提供电流吗?

楼主:
这个里面的动态关系,似乎很复杂
电容是充电和放电的关系,我要怎么来计算。
在t0-时电容电压稳定,电流为几乎为0.
t0+时,电容两端一边是电压源的20V电压,一边是负载的电压(这个电压是随时间变化的)
这种动态情况下,我要怎么确定这时电容的表现呢

网友B:
假设电源的电压被拉下来了,也能稳定输出10A。
那么就是一个CR的放电过程,用恒流源10A,C,R的模型应该能算出来。

楼主:
在实际中我是一个电压源,是稳压的,你这个假设似乎有问题

网友C:
7楼:
你自己说的,是“一个电压源最大输出为20V,10A”。
意思就是:输出电流不超过10A时最大输出电压20V,超过10A不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就不是电压源了。
所以6楼的假设一点问题也没有。
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2楼HWM已经说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没有很明白您的意思。
如果我设置数字电源为 20V ,输出电流限制为10A。
我认为代表的是输出电压始终为20V,但是电流最大只能到10A。
我认为电压是稳定的。但是电流是变化的,从0A 一直上升到10A后稳定。
那这个电容一开始时是充满电的。电容电压稳定。
如果开通负载,电压源应该还是稳定输出电压。这个时候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会被拉下,我认为电容这个时候,被拉下放电?那电源不给电容充电吗?

网友B: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一个同学从单片机的IO口引出一个5V信号出来,他认为是5V的

所以他用这个5V推了半个板子的器件。

结果板子做出来结果可想而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指教如果我错了,错在哪里?

网友C:
9楼:
2楼HWM已经说过,电路存在分布电感。实际上,电路中的导线还有电阻。因此0.1欧电阻接入电路时,电容两端电压不到20V(否则从稳压电源到电容没有电流),但电源两端电压为20V。其差即导线电阻压降。随着电容放电,电容两端电压降低(很少一点),稳压电源输出电流增加,此时可以认为稳压电源经导线电阻与电容共同对0.1欧电阻放电。电容两端电压因对0.1欧电阻放电继续降低,直到稳压电源输出达到10A,稳压电源输出电压无法维持20V。其后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的数值视稳压电源限流特性而定。

楼主:
直到稳压电源输出达到10A,稳压电源输出电压无法维持20V ;
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会这么肯定稳压电源无法维持20V。如果我的数字电源有300W的,那在输出20V时,限制其电流在10A,是可以做到的啊。
请指教无法维持20V的原因。

网友B:
欧姆定律: 20V/0.1欧姆 = 200A

这200A-10A(电源) = 190A都从电容上来吗?

电容放瞬间可以190A(瞬间到底能不能到,参看HWM的说法)

但稍微过个时间就放不出来了。你电源能输出190A吗?

如果维持不了,那就只能是负载拉低电源电压了。

网友D:
回13楼ljgu:
我猜想你是把你的数字电源的设定参数:输出电压、限制电流,看做独立的了。其实输出电压与电源内阻关系密切。现实中没有内阻为0的电源;限制电流更是破坏了电源线性,为了电源或负载的安全,当负载电流大于某一个预先设定值时,立即切断电源输出。此时输出电压为0,不会等于20V。

网友C:
13楼:
你的稳压电源可以在输出电流10A时输出20V电压,但输出电流大于20A时则不保证可以维持输出电压仍为20V。
你的负载电阻为0.1欧,如果电压是20V,那么电流将达到200A,这超出了你的电源的能力。
通常,稳压电源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时,保护电路将起作用,降低输出电压,以保证电源不损坏。保护有多种方式,有限制电流不超过某值的,有将电源迅速关断的,也有减少输出电流的。但无论哪种,都不能保持输出电压仍为设定值。

网友E:
楼主,要注意理论和实际的区别,理论上理想电压源内阻为零,但实际上更本没这样的电压源。HWN和maychang其实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仿真一下吧。

楼主:
我认为电源有两种保护模式:1.如Xmax所说的过流保护,一但超过电流值那么立即关断电源,电压输出为0
                            2.第二种是限流保护,我设定一个限流值,那如果负载超过我的输出范围,那么 会将其限制在我设定的电流值下。
对于一个300W或更高的电源,我设置20V电压,10A的限流(不是过流保护)。17楼的说法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拉低电压,不知道17楼是否已经做过实验。请教下造成拉低电压的原理是什么?从U=IR来看如果电容放完电后也确实是会下来
2.在负载开通的瞬间,我是否可以如此理解:电压源的10A+电容放电的电流=20/0.1 之后电源电压随着电容的放电被慢慢的拉下来直到0.1*10=1V

网友C:
22楼:
“我认为电源有两种保护模式”
不能你认为是怎样就是怎样。
我在17楼说过,还有一种减流保护方式。减流保护方式的动作:电流上升到某值(你的设定为10A)后,迅速减少到一个较小的数值例如1A(当然输出电压也减小)。只要负载电阻不大于某值,电源将保持这种状态。若负载开路(电流为零),则输出电压恢复到原设定值,再次接入正常负载则电源正常工作。
近年来更有一种新的保护方式:负载电阻减小到某值(过流)后电源停止工作,输出电压为零。但隔一小段时间电源将恢复输出,若负载电阻仍小于某值则电源又停止工作,再过一小段时间重新尝试,若负载已经正常则电源正常工作。电源不断每隔一小段时间就尝试一次,就像人打嗝一样。
1、这些保护方式,别说用电源做实验,采用这些保护方式的电源都做过。
造成电源拉低的原理很简单,电容放电到一定程度后(不是放完电)不能再向负载提供足够的电流,要由稳压电源提供,而稳压电源不允许提供这么大电流,进入了保护状态。
2、你所叙述的过程,定性上正确。定量上,应该说与没有稳压电源,仅充电后的电容对0.1欧电阻放电的过程并不相同。不仅最终的电压不同(电容要放电到电压为零,有稳压电源则为1V),放电开始阶段电流与时间的关系也不同,不是电容对电阻放电的指数曲线。

网友G:
纠正你一个问题

1.我用一个电压源最大输出为20V,10A  《=====这句是错的

电源就是电源  电压源 就是电压源 你别混了。

电源是非理想的,电压源和电流源是理想电源

基本的公式I=U/R    20V/0.1R=200A

如果是10A的电流源  那么最大只能是10A

真正的电源是有内阻的  比如20V  2R   就算你在外面接个0.1R电阻 也改变不了啥 I=U/R=20/2.1还是约为10A

网友G:
这楼主 又是没学,还是忘记了 电路分析基础的  去看看吧  “温故而知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于有CC模式的电源,符合电源的特性曲线,在它的精度范围内,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到电流恒定。但是以我这种情况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所叙述的过程,定性上正确。定量上,应该说与没有稳压电源,仅充电后的电容对0.1欧电阻放电的过程并不相同。不仅最终的电压不同(电容要放电到电压为零,有稳压电源则为1V),放电开始阶段电流与时间的关系也不同,不是电容对电阻放电的指数曲线。

1.我知道有稳压源和没有稳压源确实是有所不同,电容放到对地约0V或1V(有电压源)
2.您说不是电容对电阻放电的指数曲线,这是因为您考虑到电容的ESR和ESL及线路本身的杂散电阻和电感吗?那这个实际的曲线我是否可以用二阶电路的计算方式得到一个大概的参数。

网友H:
实际上是不行的,楼主不能凭"我觉得"就让他输出20V 200A来.

网友C:
25楼对实际的稳压电源并没有详细了解。

28楼:
看来不画个图无论如何也说不清。等我把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电流曲线画好再说吧。

网友C:
上图为普通实验室用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电流曲线(不是所有电源都如此,仅前面所述第一种保护方式是这样的)。水平线表示输出电压设定值,本例中为20V。竖直线表示输出电流设定值,本例中为10A。红色的R1R2R3表示负载电阻,R1>R2>R3。显然,某时刻输出电压电流数值在黑色线与红色线交点上。水平线部分,电源近似为恒压源,竖直线部分,电源近似为恒流源。因此这类电源更准确的名称是限压限流电源。
回到本例。开关接通瞬间因电容放电,电阻上确实有200A电流,但电容两端电压随即下降,电源开始输出电流。当电源输出电流达到10A之后,电源的输出电压下降(仍近似等于电容两端电压,一起下降)。随电容两端电压下降,负载电阻上电流也不断减少。最终电容两端电压降到约1V,电容不再向负载电阻提供电流,负载电阻上电流完全由电源提供,约为10A。
显然这个过程与电容通过电阻放电的指数曲线完全不同,因有一个先恒压后恒流的电源参与其中。
以上是理想情况,实际放电曲线更复杂。首先考虑开关。假定电容10uF,那么电容电阻的时间常数为1us。开关管的延迟和开通过程(电流上升过程)已经不能忽略。其次,电源实现恒压恒流是靠放大器的反馈,而反馈总需要时间,带宽不可能无穷大。通常的实验室用电源,响应时间能够小于1ms或更小一些,亦即带宽能够做到数kHz到数十kHz,相对于1us的放电时间常数,放电过程几乎完全由电源的响应过程决定。除非电容用到数千uF以上甚至更大,否则本例的放电过程将由电源的响应决定。

网友C:
画这么个简单的图,再敲这段文字,大约用了一个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老maychang的无私奉献。
1.电阻和电容是并联的,所以应该不参与电容的充电过程

网友G:
ljgu  你看了 电路分析基础后  你就不会发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每个人的知识体系都是会有不足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论坛不是吗?感谢你能过来,发表你的意见。

网友I:
帖子看的越多,发现自己学的只是皮毛,大多都是一知半解,需要深入啊,努力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你去看了没有 看了会明白更多的  交流层次就会更上一层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