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合适型号产品!

楼主(2010-11-02):
各位老大,本人目前新接了一个项目。该项目需要通过单片机控制得到0~2.5Mpa的恒压水,其最小分辨率为0.05Mpa。
     请问哪位大哥做过类似的产品,帮忙推荐一下其供水系统中,用什么型号的泵和阀来获得恒压水!

网友A:
2.5Mpa,肯定要用柱塞泵,齿轮泵可能没有这么高。

楼主:
maychang老大,我是这样考虑的,不知对错。
     当水从水箱中流出之后,由增压泵对其增压至3Mpa左右,然后通过单片机pid控制电动调节阀来调节流出阀门后的水压,使其稳定在设定压强下(0~2.5Mpa中任意一点上,最小分辨率为0.1Mpa)。

网友A:
3楼:
不知道你说的电动调节阀是否可以由单片机进行控制。
调节泵的转速,应该可以实现调压。
2.5MP,是大约25个大气压强,相当于250米水柱,比较大了。

楼主:
maychang老大,用变频器调节的话,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