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谁操作过I2C温度传感器mcp9801的吗?

楼主(2010-11-02):
RT.

有没有谁用过的? 给个例程。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看?

网友A:
MCHP网站上一般有写好的例程。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 ... x?dDocName=en020950

到这个网页去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大哥,我就是没有找到啊!
我在 MICROCHIP的网站上没有找着,其他网站上也没有找着,才会在这里发帖问。。。。。
我写的又似乎有问题,读出来的就是0。

有没有操作过的,给的例程。

楼主:
void mcp9801()
{
/*********************************配置为比较器输出*/
i2cStart();
writeByte(0x9e);//写
do{}
  while(I2C0STAT!=0x18);//写控制,等待MCP9801响应
writeData(0x01);   //00温度寄存器 01配置寄存器 10温度迟滞寄存器 11温度限制寄存器
writeData(0x00);
i2cStop();

/**********************************************设置为下限为0度*/
i2cStart();
writeByte(0x9e);//写
do{}
  while(I2C0STAT!=0x18);//写控制,等待MCP9801响应
writeData(0x02);
writeData(0x00);
i2cStop();

  /**********************************************设置为上限为45度*/
i2cStart();
writeByte(0x9e);//写
do{}
  while(I2C0STAT!=0x18);//写控制,等待MCP9801响应
writeData(0x03);
writeData(0x5a);
i2cStop();

/************************************************下面开始读值****/
i2cStart();
writeByte(0x9e);//写
do{}
  while(I2C0STAT!=0x18);//写控制,等待MCP9801响应
writeData(0x00); //选择温度寄存器
//writeData(0x00);//因为温度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所以写入也无效。但是按照他们给的DATASHEET,写个内容过去还是没有用。
i2cStop();

i2cStart();
writeByte(0x9f);//读
do{}
  while(I2C0STAT!=0x40);//读,等待MCP9801响应

I2C0CONCLR=AA;
I2C0CONCLR=SI;
do{}
  while(I2C0STAT!=0x58); //等待接收数据直接和非ACK

printf("%02d",I2C0DAT);// 为什么这里通过串口输出的值一直都是00呢???????
printf("℃");

}

楼主:
有哪位大哥帮个忙,给我看下,谢谢了

楼主:
顶起,别那么快就沉下去了!!!

网友B:
的却没有操作过

楼主:
别下沉呀~~~~~~~~

楼主:
又要沉了

楼主:
DING!

好心人最好给个LPC2103操作MCP9801的,或者是LPC2103操作LM75A的,谢谢了!

网友A:
无语,难道自己看着手册写一个就那么难吗!?

楼主:
我弄了好久了,一直没有弄明白!能整明白我就不会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