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 FSMC驱动ILI9325问题

楼主(2010-11-02):
求STM32F103VC FSMC驱动ILI9325的代码
自己弄了下没成功

PD0-15 --->D0-15
NOE ------>RD
NWE ------>WR
NE1 ------>CS
A23 ------>RS
PC12 ----->RESET

#define RST_PIN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422201B0))
void tft_init(void)
{
RCC->AHBENR  |= (1<<8);    //FSMC
RCC->APB2ENR |= (1<<0);   //AFIO clock
RCC->APB2ENR |= (1<<4);   //GPIOC clock
RCC->APB2ENR |= (1<<5);   //GPIOD clock
RCC->APB2ENR |= (1<<6);   //GPIOE clock
    GPIOC->CRH  = 0x33330000;
    GPIOD->CRL  = 0xBBBBBBBB;
    GPIOD->CRH  = 0xBBBBBBBB;
    GPIOE->CRL  = 0xBBBBBBBB;
    GPIOE->CRH  = 0xBBBBBBBB;
FSMC_SRAM_Init();
    RST_PIN=1;
    LCD_Delay(1000);
    RST_PIN=0;
    LCD_Delay(40000);
    RST_PIN=1;
    LCD_Delay(1000);
    Write_COM(0x00E5); Write_DATA(0x78F0);
......初始化代码
}

楼主: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2;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
  p.FSMC_DataSetupTime = 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16* pBuffer, u32 WriteAddr, u8 NumHalfwordToWrite)
{
   *(u16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

void Write_COM(uint16_t Reg_Addr)
{
  FSMC_SRAM_WriteBuffer(&Reg_Addr, 0x00000000, 1);
}

void Write_DATA(uint16_t Data)
//void Wr_LCD_Data(u16 Data)
{
  FSMC_SRAM_WriteBuffer(&Data,     0x00800000, 1);
}

楼主:
ILI8325初始化代码 可以用GPIO直接驱动,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省略了

楼主:
高人指点一下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  自己顶~~~~

楼主:
继续盖楼......等高人

网友A:
LZ是对FSMC的配置存在疑问吗?

楼主:
ILI9325的初始化程序使用GPIO直接驱动是正确的 应该只可能是FSMC的配置有问题了吧...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不对。

也可以改改参数试试(把时序改慢点),把下面参数都改成 15: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2;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
  p.FSMC_DataSetupTime = 5;

楼主:
哎 没有示波器 可怜啊~
CS信号 自己控制的时候 显示正常
如果把CS信号交给FSMC控制 就没显示了
但是这三个参数也试了不少了....都一样不显示

楼主:
还是靠自己....
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