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 Visual Develop 只能看到10个数组

楼主(2010-11-02):
在调试时,,,查看数组,,只能看到0,到9 的数组,,,其它的看不到,,要怎样设置,,才能看到全部数组 总的有70个数组,,芯片是STM8S103,,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建议不通过watch窗口看大的数组,而通过 查看memory

网友B:
这是软件的Bug,这个bug已经存在很多年了,8年前的版本就有这个问题,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改掉,你就忍忍吧!我都忍了这么多年了。
:L

网友C:
这是软件的Bug,这个bug已经存在很多年了,8年前的版本就有这个问题,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改掉,你就忍忍吧!我都忍了这么多年了。
:L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Bug哟,有可能是有意而为,这样可以避免Watch窗口过大。具体是什么还要看看帮助文档才能知道。

网友D:
调试应用程序建议用串口打印出来,用上位机软件接收, 一目了然。

楼主:
原来这是样,,那没办法了,,只能较麻烦的查看查看memory,,谢谢大家了

网友E:
我用IAR可以看

网友F(2013-01-16):
这就是软件设计需求有问题,,你让用户不方便,不要找借口,人家微软设计编译器有20年以上历史,也没说神马窗口过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