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02):
我一个客户在用IO口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时候,从IO口到三极管是用一根长达一米六的排线连接的,结果三个驱动的IO口一不小心就被打穿了(对电源或地短路),当时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在IO口加两个钳位二极管,但后来我们公司的人说加二极管的话或影响到其他的管脚,因为是共地的,他建议加磁珠去高频干扰。我就想请问下各位网友,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怎么保护好一点,最好能把干扰的来源和性质也能说清楚。

网友A:
普通光耦。

网友B:
驱动应该布置在近端,用光耦事实上也是一种驱动措施。

网友C:
加个中间驱动

楼主:
驱动应该布置在近端,用光耦事实上也是一种驱动措施。
引用 网友B:

照这样说,干扰最主要是因为线太长引起的吗?用光耦的话代价有点高啊!客户估计比较难接受,呵呵!

网友D:
钳位二极管的话用在输入检测的保护还行,加在输出肯定是不行的!
造成单片机IO口损坏,应该是引线过长导致的干扰没错...一般是负信号容易造成IO口损坏,想办法隔离一下..
为什么三级管不放里面,引线去控制继电器呢?

楼主:
钳位二极管的话用在输入检测的保护还行,加在输出肯定是不行的!
造成单片机IO口损坏,应该是引线过长导致的干扰没错...一般是负信号容易造成IO口损坏,想办法隔离一下..
为什么三级管不放里面,引线去控制继电器呢? ...
引用 网友D:

额,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工程师一开始是怎么想的,恩,感觉还是你说了我想知道的,分就给你吧,谢了啊,呵呵

网友E:
我和纳闷楼主,为啥不把继电器和驱动电路做到板上,引出屏蔽线去外面处理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