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de和gbk2312

楼主(2010-11-02):
嗯 我们在单片机程序设计中的 例如char a[10]="汉字";他们的编码是Unicode编码,如果要显示的话 使用GBK2312的字库 所以就需要转换 我的理解对吗?谢谢。
就是程序存储的时候是Unicode形式、为了方便汉字 所以转换为gbk2312.
a[0],a[1]表示一个汉字对于的是Unicode码。

网友A:
unicode和GB字库不是一一对应的,必需进行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们编译器中的汉字 字符是采用的Unicode编码 是这样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需要,如果你的系统是封闭的,最好直接用GB码,在资源不足的嵌入式系统中,unicode和GB编码互转是很困难的,除非你的系统有足够资源。

网友B:
只知道一般的C编译器(keil,iar,vc,turbo c……)使用的汉字编码都可以用GB2312字库来显示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们编译器中的汉字 字符是采用的Unicode编码 是这样吗?
引用 楼主:

不是。

楼主:
那么也就是我们编译器中的汉字字符是可以直接进行GBK2312查询的吗?不需要那个Uni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明白了。就是没有必要搞那个Unicode转换了 直接就用GBK2312的字库就可以了 是的吧 嘿嘿。

网友D(2011-06-30):
一般情况下,字符串在简体系统下默认都是内码格式(gbk2312, Gb18030),如果你的字库也是内码格式(例如网上的 HZK16),则无需转换。
如果你获取的unicode编码字符串,而字库又是内码格式,则需要转换。其实转换也挺简单就是查表,只要有空间就不是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tfn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