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12C887在12864上显示感觉越来越难

楼主(2010-11-02):
我想:设定闹钟时在12864上显示个图案,当取消闹钟时,图案消失。
请问:怎样取消闹钟,怎样让图案显示,怎样取消显示。
谢谢了。

网友A:
这几个事情根本就不能搅和到一起来看,先做更细致的功能细分,然后说清楚每个功能如何去实现。

楼主:
谢谢,我再想想办法,从读887内的寄存器想想办法。

网友B:
这个,和887无关。

取消闹钟时,要么重新刷新全屏;要么只改动闹钟标志那一小块。

网友C:
此问题和DS12C887无关,和12864也无关,和控制程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