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IO口检测问题,绝对经典问题

楼主(2010-11-02):
采用的是ARM9的CPU,整个板子正常工作了1个月左右。在前几天发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问题:

一个IO口上输入的是低电平,但是软件检测检测IO口电平是高、低电平不停的变化。

用示波器测试IO的电平,也没有发现电平在变化。将该IO口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地,发现软件检测检测IO口电平电平还是在不停的变化。

哪位高手支支招,可能是什么问题。IO口部分的电路如下:

由于该软件在之前一个多月,运行都是正常,是前几天才发现的问题。所以就排除了软件的原因。其实软件也非常简单,就是读IO口状态。猜测是CPU的IO口烧坏了,是否有可能呢?

网友A:
直接对地短路后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面有说:有通过一个电阻接地,软件检测出来还是不停的0、1变化

网友A:
如果仅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且足够小才能得出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个100欧姆的电阻。我们是在光耦的8脚直接飞线到地。

网友A:
要断开其它回路。

网友B:
直接把端口短路到地来看,要考虑到周围有没有射频干扰的问题。

网友C:
换,一个都不要放过!

网友D:
看看该端口还能不能输出高或低 -- 先探探端口好坏

网友E:
先拿掉光藕试试
另外如果程序的GPIO快速频繁在输入和输出间切换则注意延时的考虑
ARM应该还要考虑指令的原子操作问题

网友F:
光耦坏了,在上面再并联一个光耦。

网友G:
是不是和看门狗有关,把看门狗关掉试试:)

网友H:
要不就是单片机有问题,要不就是光耦有问题
一个一个排除,这种怪问题,别老是在嫌麻烦,要断开的电路还是得断开

网友I:
8脚断开光耦,再把R1001换成1K的试试~~~

网友J: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个100欧姆的电阻。我们是在光耦的8脚直接飞线到地。
引用 楼主:
[/quote

IO坏了。

网友K:
还真有可能是光耦的问题,或者是有干扰,单片机有那么脆弱吗?

网友J:
楼主都说了“在光耦的8脚直接飞线到地”,
这时光藕已经没作用了。所以只能是IO的问题。。不是硬件就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L:
电路数据都没有,怎么分析?
1、POWER_DECT加的是几伏? --> 关系到能不能驱动光耦,MOCD211的CTR忒小,IF=10mA时最小只有20%,小电流时更够呛!
2、测试信号的高低轮转周期是多少? --> 光耦的开关时间是不快的,负载电阻大时更甚。

网友M:
IO 脚肯定是坏不了,

网友N:
楼主都说了“在光耦的8脚直接飞线到地”,
这时光藕已经没作用了。所以只能是IO的问题。。不是硬件就是软件有问题。。
引用 网友J:

楼主也说了“由于该软件在之前一个多月,运行都是正常”,所以排除软硬件的问题。
如此可以得出,楼主的标题是成立的。
确实是个奇怪的问题,也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