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个人用的主动式消声设备么?

楼主(2010-11-02):
就是波峰填波谷,相位叠加消声的办法,那种有没有可以在床那么大空间制造一个静音环境的啊?现在能实用的是耳罩么?效果好的要多少钱啊?戴东西睡总不舒服

网友A:
这个是同频干涉,一般情况不可能。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尽兴一些,建议买张结实的床,墙壁覆盖吸音材料……:lol

楼主:
睡觉防止别人吵,可不是防止吵别人。:L

网友C:
俺邻居的狗老是嘈着俺睡觉,也正想搞这个主动清音装置!
有什么好的ID?
俺打算机在窗口上加装条状发音孔,把咪头前置拾音。
准备把STM32  MCU 一试牛刀。最初构想就是:用分析输入声音频谱的方法,经处理后再送一个反相输出组合频谱作互相抵消,直到后置拾音频谱变得纯净。

网友D:
室内杂乱的声波反射就会让相位叠加法失效。

网友E:
耳朵边弄上无声**的消音器放大版

楼主:
暂时下单买些3M的防噪耳塞,主动不行先被动吧。

网友F:
心静自然静,lz的修行还不够:lol

楼主:
外边打桩机响,你修行够么?:(

网友G:
有很多啊 降噪耳机。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但是挺贵的,都1000多。

网友H:
LZ,睡不着就干活,等到你想睡了,什么声音也阻止不了你啊

网友I:
才打桩啊,lz的苦日子还长呢,浇灌水泥时噪音更大。熬夜吧,熬困了就很容易睡了。

网友J:
我的房子在在马路边上,也希望有这种设备,网上收了一下,好像只有耳机。

网友K:
买个几块钱的耳塞用用就行

网友L:
俺邻居的狗老是嘈着俺睡觉,也正想搞这个主动清音装置!
有什么好的ID?
俺打算机在窗口上加装条状发音孔,把咪头前置拾音。
准备把STM32  MCU 一试牛刀。最初构想就是:用分析输入声音频谱的方法,经处理后再送一个 ...
引用 网友C:

搞个大功率的超声波对着狗照,等狗咬了他家主人,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网友C:
搞个大功率的超声波对着狗照,等狗咬了他家主人,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P

网友M:
好像有这种耳机的

非常的贵

技术保密

网友C:
请问16楼这位高人,真的有效果吗?
超声波要多大功率?频率多少?什么型号?
只要能摆平邻居那两条恶狗(是两条在耳边轰炸)。那就太感谢您啦!
俺试过用汽车的倒车雷达头,一点效果都没有,是不是功率不够大?还是频率不对(40K)?

网友B:
对付狗好像是要用次声波吧(从地震前的次声波能让狗坐卧不安推测的……)

网友B:
搜一下“超声波 撵狗”好像挺多现成的产品,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C:
找了一下,那是人耳也能听到的大功率频率。那会嘈着别人睡觉,这可不好呀。
对于次声波发生器,那要很大的音箱体积才能有功率输出。再说大功率次声波对自已也有危险,有点不现实。
如果能知道有某种频率的超声波让狗乱叫就太好了。

网友L:
找了一下,那是人耳也能听到的大功率频率。那会嘈着别人睡觉,这可不好呀。
对于次声波发生器,那要很大的音箱体积才能有功率输出。再说大功率次声波对自已也有危险,有点不现实。
如果能知道有某种频率的超声波让狗 ...
引用 网友C:

以前CCTV10有一个片子就是说超声波驱狗器的,好像是异想天开栏目里面的.那玩意才手电筒大,9v电池供电,1.5米有效.看片子里面的狗被照到很烦躁,跑开.如果没地方跑了,多半会咬人的:lol
要远距离传输,仅仅是单纯的增大功率是不行的,还要用到定向和声波的谐振,聚焦等等.仔细找找应该会有这方面的资料.看过一个纪录片,老外搞的,用定向天线可以传蛮远的.不过他是用来调制声音的,在两点之间的人是听不到的,只有在那个点上的人才能听到声音.所以30,50米的距离,经过这些措施,传输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J:
戴着耳机睡觉不舒服的,耳朵会个嗡嗡声的

楼主:
狗好处理,打桩机不好处理啊!买的3M耳塞到货了,下次试下。

网友L:
狗好处理,打桩机不好处理啊!买的3M耳塞到货了,下次试下。
引用 楼主:

打110投诉,打电台电话投诉,打政府热线投诉.如果均未果,采取一下措施:
买一瓶红色喷漆,夜里摸到他们工地墙根下,写一个大大的"拆",然后在上面画个圈.

楼主:
人家是白天施工,我老婆要上夜班。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