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X

楼主(2010-11-02):
#include "lpc21xx.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void fiq_eint1()__fiq
{
if(IOPIN0 & 1)
  IOCLR0=1;
else
  IOSET0=1;
EXTINT=0xff;
}
void main()
{
PINSEL0 = 0;//所有引脚默认为 GPIO功能
IODIR0 = 1;//P0.0 输出
IOSET0 = 1;//开始时灯灭

PINSEL0 = 3<<6;//P0.3-->EINT1功能
EXTMODE = 0;//1<<1;//EINT1-->边沿触发
EXTPOLAR= 0;//下降沿有效

VICIntSelect=1<<15;//EINT1-->FIQ
EXTINT = 0xFF; //标志位清0
VICIntEnable=1<<15;//ENT1 使能
while(1);
}

大家看看这个程序 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我的中断不能触发呢???刚刚做了个IRQ实验,没问题啊,就合计做个FIQ试验玩玩,没想到触发不了,周立功的教材上对于FIQ的例子程序我也看了,但是没发现什么问题啊,该设置的都设置了啊,,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我用的是KEIL编译的,KEIL里自动带有启动文件。。。。大家帮帮我吧,合计一天了,找不到问题所在。。。谢谢

楼主:
哎。。。自己顶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知道大家是否需要这个答案,呵呵,我自己回复一下,在KEIL中 ,FIQ函数的入口地址是固定的,就是那个函数必须是 FIQ_Handler()__fiq,这个就是FIQ在KEIL中的标准写法,必须这样写,否则仅仅在一个函数后面标记为__fiq是无效的...

网友A(2011-03-03):
不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