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段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02):
是“中断”子程序....

中断程序中可以调用其它子程序,前提是此子程序在他处没被调用,否则必须保证被调用子程序是可重入的。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
比如说都有那些函数 ?  memcpy可以调用吧

网友B:
应该说详细一点点的

网友C:
可重入函数,简单点说就是没有操作全局变量的函数。

网友C:
可重入函数,简单点就是没有操作全局变量的函数。

网友D:
同意二楼。中断程序中可以调用其他函数。再,中断函数要注意的,一是不能传参数,二是不能有返回值。

网友E:
要注意的是,一般不在中断函数里面做太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