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个64*240液晶屏的51驱动程序,能提供程序者送屏!

楼主(2010-11-02):
如题,我有三块这种64*240的液晶屏,显示效果相当不错,是国外进口设备上拆下来的,个人能力有限,想要DIY做点东西,希望有高手能够提供此屏的51驱动程序,类似屏的驱动程序也可以,我自己可以慢慢修改,请高手多给我们这些小菜门指点指点!程序能够正常使用这屏送您一块!

另外还有4块高亮真空荧光屏,也是进口设备上拆下来的,如果能够提供51驱动程序(类似程序也行),也送屏一块!(照片已经传上来了,见10楼)

本人在武汉,有武汉的朋友我可以把屏送上门,方便测试

网友A:
第三张图最左边那个大IC是什么?

HD61100只是列驱动,必须的配行驱动才是一个系统;
而如果模组上有HD61830的话那就简单了,51可以直接控制;否则还得外扩LCD控制器才行(可以用单片机做,但需要较大的内存:至少64*240/8=1920Byte)

网友A:
HD61830是要外接SRAM的,你这模块上没看到,所以麻烦了:
必须外接LCD控制板才行。

网友B:
看引脚,可能是并口驱动吧,XWJ兄,你问的那个IC估计就是驱动

楼主:
背面总共有8块芯片,
6片HD61100A
1片HD61103A
1片C324G

楼主:
背面芯片如下图

楼主:
背面有一片HD61103A,应该是做行驱动的吧
2# xwj

网友C:
没有控制芯片,没有负压.**肋呀.淘宝上买一块RA8806板吧,带负压或正压可驱动320*240双层或640*240单层
VFD显示屏的话使用和普通的1602差别不是很大.
下面是我用过的一个VFD屏的一点资料
/*=======================================
40S203DA2B引脚定义
1.D7        2.VCC
3.D6        4.VCC
5.D5        6.VCC
7.D4        8.GND
9.D3        10.GND
11.D2        12.GND
13.D1        14.GND
15.D0        16.TEST
17.WR        18.SEL
19.RSD        20.BUSY
控制命令
$04+亮度字节(0-$FF)
$08        退格
$09        水平走字
$0a        换行
$0d        回车
$10+光标位置字节(0-40)显示位置,第1行为0-27,第2行为28-4F
$11        正常显示模式
$12        垂直卷动模式
$13        光标开模式
$14        光标关模式
$15        光标闪烁模式
$16        水平卷动模式
$18        ASCII字体
$19        日文字体
$1b        用户定义字体
$1f        复位
=======================================*/

网友A:
VFD如果是字符型的啦好办,直接用1602的程序即可驱动;
如果不是字符型的,那就得看控制芯片了

楼主:
VFD屏的照片如下图,5*7*20,有用过类似屏的请给点资料,谢谢了

楼主:
哪位能给我一份模块上有HD61100A和HD61103A相关的LCD驱动程序吗?网上找到的资料是英文的,实在是看不明白,我照着修改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背面的C324G起什么作用?

楼主:
找到控制板了,上面有HD61830B00,LH5116-10,

网友D:
杭州清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源于清华液晶,创建于2002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现为中国光电协会液晶分会会员;在北京和杭州同时设立公司。主要产品有TNSTNFSTN液晶模块及OLED模块;并为广大客户提供简约的彩色液晶显示方案。特色产品有:低压低功耗液晶、超低温液晶、汉字库液晶、带温补液晶,并研发出一系列适用于电力、煤矿、石油、国防等行业的高可靠性产品。
    清达光电全资控股的生产工厂---杭州佳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液晶模块产品的设计与生产,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作为浙江省第一家生产液晶模块的公司,得到了杭州市政府的强力支持。公司拥有COB,SMT,COG,TAB等生产工艺,可生产标准及定制各种液晶显示模块。
完美品质、优质服务、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是清达光电永恒的追求。公司发扬清华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依靠多年积累的经验、技术优势及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为用户提供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及服务。
联系人:先生     电话:0571-88256346

QQ479900288

楼主:
没有控制芯片,没有负压.**肋呀.淘宝上买一块RA8806板吧,带负压或正压可驱动320*240双层或640*240单层
VFD显示屏的话使用和普通的1602差别不是很大.
下面是我用过的一个VFD屏的一点资料
/*========================== ...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有空,网上找到了一份英文资料,VFD屏已经点亮了,和1602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