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路0-400度温度检测,选用什么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0-11-02):
工业控制领域,需要2路0-400度温度检测,应该选用什么温度传感器?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A:
PT100 温度传感器,后端做一个处理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或者热电偶

网友C:
尽量用PT100,热电偶对于很多人来说,冷端补偿和信号放大都是问题,做不好的话,效果很差。

网友D:
能测400℃的PT100不太便宜,而且也不一定好找;但跟yewuyi大哥说的一样,还是用PT100比较好

网友E:
温度传感器

网友C:
能测400℃的PT100不太便宜,而且也不一定好找;但跟yewuyi大哥说的一样,还是用PT100比较好
引用 网友D:

测量到600度是PT的推荐上限。

测量到400度的PT还是比较多的,价格<10RMB

网友F:
估计LS没弄清楚热电偶的原理,
热电偶只是个差值传感器

网友C:
热电偶。  10元的都很多。  没有冷端补偿 的话, 相差5度的范围内吧。
引用 网友G:

没有冷端补偿的话,热电偶测温就没意义了,

呵呵,差50度也很正常。。。

网友H:
热电偶。  10元的都很多。  没有冷端补偿 的话, 相差5度的范围内吧。
引用 网友G:

难不成你不知啥呢热电偶?
热电偶只能测温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