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TI的MCU否?

楼主(2010-11-02):
请问有谁用过TI的MCU否?
   一直都在用8051,近来要用用TI的16位MCU,
   我看了下里面有个看门狗的中断程序可以做定时用,请问这个(时间)准不?

网友A:
准不准仅与时钟源有关

网友B:
准不准仅与时钟源有关,
既然是要用。而不是考虑,那你就用吧。。反正无论如何也是要用的。。。

网友C:
我用过TI的MSC1210-Y5,带8通道24位ADC

楼主:
谢谢LS几位热心参与,同这几天的看资料了解了下TI 16BIT MCU的与8051在watchdog上的不同
1.       看门狗有三种工作模式:停止模式,计时器模式,看门狗模式。

2.       其中后两种模式可以选择的时钟源有:SMCLK和ACLK。

3.       在使用后两种模式时候要注意单片机所处的状态下看门狗能否工作,如单片机处在LPM3时候只有ACLK时钟,处在LPM4下,没有时钟可以使用。

4.       看门狗模式的使用方法:当看门狗计数溢出时,程序复位。在程序中开启看门狗,在计数溢出前清空看门狗,或重置看门狗,以使其重新计数。若程序跑飞,看门狗可能没有被清空或重置,就会溢,使程序复位。

楼主:
呵呵!在好奇的问下:
     用钟表频率和用其他频率的振荡晶体有什么特殊之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