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2010-11-02):
我刚玩51单片机,啥也不懂,向大家请教个菜鸟级的问题。给51单片机怎么下载程序啊,是通过TXD和RXD引脚用232就可以下载了吗?

网友A:
51有很多厂家在生产,不同厂家的下载方式不同的。

初学的话建议购买一片SST89E516,用厂家邪恶下载软件升级SoftICE,可以作为仿真器直接用Kei硬件调试的。l

网友B:
有ISP下载的 有串口的下载的 有JTAG下载的 有并行编程的 看你选的是什么片子了

网友C:
51有很多厂家在生产,不同厂家的下载方式不同的。

初学的话建议购买一片SST89E516,用厂家邪恶下载软件升级SoftICE,可以作为仿真器直接用Kei硬件调试的。l ...
引用 网友A:

跪求“邪恶下载软件”:P

网友D(2011-02-10):
我也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