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051的固件库

楼主(2010-11-02):
在固件库中看到如下代码
#define outpw(port,value)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value

看不明白,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C语言基础

就是将一个常量地址转换为指针类型, 然后赋值

楼主:
恩,在C语言的树上没有看到过这种用法

网友B:
多看头文件

楼主:
恩,多谢。不过看到这样的还是有点头疼,感觉比较绕

网友C:
简而言之,就是往一个寄存器里面写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