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 中 二进制数表示方法

楼主(2010-11-02):
在PSOC DESIGNER 中,用汇编写程序时,有时针对位操作时,用二进制表示方便一点,但是会报错,按照手书上写的,二进制可以以B为结尾表示,但依然报错,必须用十六进制或者十进制,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写前缀,例如        mov reg[PRT0DR], 0b10101010;

楼主:
谢谢了,手册上与书上都有误,以B结尾不对,,用0B开头就对了,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