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段代码最后一个字节发送不出去呢??

楼主(2010-11-02):
void DaBao(char Leixing,unsigned char Data)
{
   Data_Bao[0]=0xFF;
   Data_Bao[1]=0xAA;     //包头
   Data_Bao[2]=0xA1;     //项目号
   Data_Bao[3]=0x11;     //车号和线路号
   Data_Bao[4]=Leixing;  //区别是杆还是红外传感器
   Data_Bao[5]=Data;     //将传感器的状态存入数据包中
}

void Send_Bao(unsigned char *Data)
{
  char j=0;
  for(j;j<6;j++)
  {
   Send_Char(*Data);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Data++;
//指针向后移

  }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Char)
{
RS485_T;              //设置RS485为发送状态
while(!TI);           //检测上一个字节是否发送完毕,及是否为发送下一字节做好准备
TI=0;                 //清楚发送中断标志位
SBUF=Char;            //发送数据
}

其中 Data_Bao[6]是一个全局变量,上位机应该接收到FFAAA11101xx的数据,但是
调试的时候接收到的数据时FFAAA11101FF。。Dabao函数中的Data是全局变量,是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希望高人能给予解答。。再次谢过了

网友A:
Data_Bao[5]=Data;
随便赋个值,看看接收到什么,

网友B:
程序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最好能单步debug一下程序,看看Data,及*data等变量的变化情况。

网友C:
void Send_Bao(unsigned char *Data)
{
  char j=0;
  for(j;j<6;j++)      --------------->  这里应该j<7吧  <-----------------------
  {
   Send_Char(*Data);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Data++;
//指针向后移

  }
}

网友D:
看看你的程序在发完最后一个数据后,是否未等待发送完直接将RS485置为接收态?

网友E:
改成这样: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Char)
{
RS485_T;              //设置RS485为发送状态
SBUF=Char;            //发送数据
while(!TI);           //检测上一个字节是否发送完毕,及是否为发送下一字节做好准备
TI=0;                 //清楚发送中断标志位
}

优点是不会在最后一个字节未发送出去的时候,在代码的其他地方关闭485发射使能,保证全部数据被发送。
缺点是你必须等数据发送完毕之后才能进行后面的工作。

既要不死等串口发送完毕,又要保证数据发送正常,那么用中断。

网友F:
void Send_Bao(unsigned char *Data)
{
  char j=0;
  for(j;j<6;j++)
  {
   Send_Char(*Data);
   Data++;
  }

    while(!TI);
    //最后一个字符发出后,在此处等待发完再退出Send_Bao函数。

}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啊。。多谢多谢,由于上课所以没有及时上来看看。我现在就一个一个的试去,完了把结果发上来

楼主:
4# diweo 这样作了以后,钱6个字节是发送正确了,但是最后会随机的多出来一个字节,而且固定的是FF

楼主:
5# dl_shuang 牛人。。。我就是害怕上位机传来的数据包,所以while(1)里不停地设置485为接受状态,所以最后一个字节就发布出去了。。。谢谢你啊

楼主:
6# 一级菜鸟 我理解了,准备就这么作。。谢谢你们啊

楼主:
现在问题又出现了。。系统复位以后第一次发送,第二个字节AA会漏发,真是头痛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中断发送? 还有一帧数据发送在开始数据头处就开485 ,在这帧数据发完后在延时一小段时间关485.干嘛要用指针移位发里,呵呵 用数组发不是挺简单的
....
T_Rs485_on();
SBUF = Data_Bao[0];
....
...进中断....
if(TI==1)
{
   TI = 0;
   if(TX_Num<6)
   {
        SBUF = Data_Bao[TX_Num];
        TX_Num++;
    }
   else
  {
        TX_Num = 1;
        T_Rs485_o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