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BT6 1版本......

楼主(2010-11-02):
最近采购一批芯片发现和以前的Y版本不一样是L或者1版本?
ST网站上没有任何消息只说最新版本到Y,有谁能证实下吗?
刚刚看到有人说不稳定......急盼回复啊

网友A:
Info:   SWDID = 0x1BA01477
Info:   AHB-AP_ID = 0x14770011
Info:   ROM_ADDRESS = 0xE00FF003
Info:   CFG = 0x00000000, Little-endian
Info:   CORTEX-M3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CPUID = 0x411FC231
Info:   STM32 type: medium-density device
Info:   STM32 revision: Y
Info:   Flash memory size: 128 KB
Info:   Chip-id read is 0x410.
Info:   Auto-detect signature is 0x410
Info:   stm32_md found

检测出来是Y版本,怀疑是某个部分检测版本流到市场里去了。
不要告诉偶只是丝印出错......
明天早上第一时间会得到ST意大利的确认消息。。。鹅鹅鹅,他们早上。。。,我这里也会做一个稳定性测试。

网友B:
钱兄也买到这货了?呵呵

网友C:
LZ 发现不稳定的情况吗?

网友A:
以前测试用的样机就有是用这个芯片的,好像没有发现不稳定的情况。。。现在这个版本的货的数量还不少呢。。。

网友A:
已经收到确认消息,欧洲那边比这里晚7小时啊。。。
反正ST已经开始卖了,偶也不用保密了,工艺改进版本,没有其他区别,原文就不发布了。

一般而言,新工艺的芯片,价格会略微便宜,当然,在零售市场不一定会有反应。
不过,在一些参数上会有余量上影响,如果用这个芯片有问题的话,需要考虑一下原先的设计方案对芯片的参数要求了。按照经验,对电源、时钟参数等影响可能比较大。

网友D:
是不是说,改工艺之后更不容易做得稳定了?
具体改进那些方面了,方便透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