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楼主(2010-11-03):
问题已经弱弱的不能在弱了,函数返回的明明是0,XreadData、YreadData得到的是这值?
当然把XreadData、YreadData定义为全局变量就没问题,难道不能将函数返回值附给局部变量吗?

网友A:
最后return 必须返回确定的值。

如果不想返回值,应该吧函数定义成void key_scan(void)

网友B:
看不懂楼主的问题,:dizzy:

网友C:
应该返回一个u8类型的值,听2楼说的做就好了。

网友D:
楼主 返回的值和局部变量、全局变量没有关系。 你的函数只能返回0.

因为你 直接return; 相当于 return(0);

你可以用两个函数, 一个返回X。 return(XreadData); 另一个返回Y return(YreadData);

网友E:
同意楼上,另加一句:全局变量可以是因为你对其赋值了。而局部变量到外面就失去作用了。

网友F:
因为你的XreadData、YreadData两值在接收完函数的返回值后面没有用到它,而你又定义的为临时变量,所以在你设置的断点处编译器就不会跟你保存,随便给你一个值哄你一下,你当然看到的是不正确的值了。

网友G:
建议楼主找本c语言的书看一看吧。最典型的就是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