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FFT的疑惑

楼主(2010-11-03):
1、我现在想问一下目前我测量一路输入信号里面包含50HZ,150HZ,250HZ的信号,我使用FFT进行计算出结果,但是有个问题我一直弄不明白,在50HZ的时候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我采用1024点1.024s等间隔采样的方法,但是如果我把输入信号改成150hz的时候,测量结果就开始在中心平率附近扩散了,计算结果比正常数值小,改成250HZ也是同样的结果,我用软件演算过我的算法,应该是没有问题,可能是采样环节出的问题,这点我还是没有搞明白,哪里出现了错误。
2,对于总电流信号的采样由于现场是50hz,150,250hz混合的信号,我采用均方根的计算方法进行求解,对于周期波形的采样我的采样间隔应该怎么样设置,是按照0.02s的等间隔采样还是 0.0067s的等间隔采样。如果按照0.02s的采样,求出的结果对于50hz的信号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同样间隔在150hz的信号就是不对的。因为我现在做的时候只有是用50hz,150hz,250hz的单频信号来确认我的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A:
我做谐波分析,有个问题请教高手,计算谐波相角,包括基波到3次5次等等的相角。问题是我们去初始采样的时间是随机的,这样计算出来的相角每次不就不同了吗?就是说谐波源是一个,我t时刻开始采样,算出了相角是a度。测试设备关机停了一会,假设b时刻我又开始去采样,这样相角不就变了吗,这样算相角,不是就有问题了吗。请问这个相角的物理含义是什么?

网友B:
相角变化,但谐波之间的相对相角不变,可以重新对齐到一个起始点

网友C:
回 1 楼:
这是因为过高的FFT分辨率的原因。1024点1.024s, 意味着FFT基本频率为 1/1.024 Hz, 这样的结果一是50hz, 150hz不会正好是 1/1.024的整数倍, 而是频率的偏移会造成幅度的抖动。
好的做法是:采样频率为 800hz或者 1600Hz, FFT或者DFT基本频率为 50Hz, 即做16点(对于 800hz 采样)或是 32点 (1600hz)的 fft/dft, 建议采用 dft分别计算基频50hz, 3次谐波(150hz), 这种方式精度高而运算量低。

回 2 楼:
单独一个波形的相角是没有意义的, 重要的是相角差。对于你的系统, 由于参考系是你的内部的FFT, FFT 起始时, 输入波形的相角是随机的, 因此计算出的角度是随机的。但两个波形, 用同一fft参考系计算出的相角差是固定的, 例如电流与电压。

网友D:
没必要1024,1600hz,32点就可以滤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