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接法

楼主(2010-11-03):
麻烦问个稳压管的接法
如图所示 两种接法哪种好一些 是D1还是D2
说明 IN口一般接0V
另外 对于D2来说 假如VCC小于D2的稳压电压 那么R2上是不会有电流的对吧

网友A:
没有哪种更好哪种不好。。如果是当电源用一般是第二种。。如果是基准用那就要看具体的电路了。

另外 对于D1 D2来说 假如VCC小于D1 D2的稳压电压 那么R2上电流较小,可以近似的认为没有电流

楼主:
具体用法是在 稳压管和R1中间接一根线 连接到数字三极管的基极 从而控制数字三极管的开关

有朋友和我说 稳压管不能直接接电源 由于对此不了解 因此发帖求助

网友B:
你用的NPN管吧,你的用法选第2种吧。

网友C:
不管是那种三极管,都应该用第一种,第二种不好。最好用pnp的。

网友D:
第一种到三极管的基极还有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我用的是PNP的
请问第二种为何不好 我现在无法确定究竟用哪种比较好 能告诉我原因不

网友E:
第一感觉效果一样的吧,高手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网友F:
二者等效。

网友G:
应该2好一些。

2不受Vcc影响。能对IN稳压。 Vcc的波动更大一些。

还有2的输出阻抗对地小,呵呵。

网友H: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