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功率问题

楼主(2010-11-03):
一个300W的隔离变压器,初级三个接头:0,220V,380V
请问:1、如果将220V电压接入0,和220V两端,该变压器隔离次级能提供的功率是多少?
        2、如果将220V电压接入0,和380V两端,该变压器隔离次级能提供的功率是多少?
        3、如果将220V电压接入0,和220V两端,0和380V两端作为输出,自耦能提供的功率是多少?
        4、如果将380V电压接入0,和380V两端,0和220V两端作为输出,自耦能提供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A:
300W   应该是300va

楼主:
什么单位不重要,以W为单位,解题单位用W,以VA为单位,解题单位用VA
重要的是我的问题是否清楚,能否产生歧义。

网友B:
交流能量处理,还是要以VA为容量单位,有人提意见是好事

除了纯电阻负载,PF为1,其它的场合,W就不适用

网友C:
变压器容量实际由温升决定。
这类变压器,0~220V这段绕组和220~380V这段绕组往往使用不同线径,220~380V这段使用的线较细。也就是说220~380V这一段用线是按照0~380V输入300VA容量设计。
如果确实是使用了较细的线,那么无论输入电压为220V还是380V,容量都是300VA。若将220V电压接入0~380V端子,容量将减小到173VA,因220~380V这段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小。但考虑到此时铁芯的铁损较小,所以由温升考虑,允许将容量稍稍提高一点使用。
接成自耦方式,考虑方法完全相同。即由初级电流考虑容量,但次级此时无电流故无温升,所以容量可加大一些使用。但容量决不能加到2倍,因次级不用时的散热条件与使用次级时的散热条件不同。
据3楼,好像是给学生的习题。出题者未必考虑到这么多。

楼主:
若将220V电压接入0~380V端子,容量将减小到173VA,因220~380V这段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小。但考虑到此时铁芯的铁损较小,所以由温升考虑,允许将容量稍稍提高一点使用。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理解,
接成自耦方式,考虑方法完全相同。即由初级电流考虑容量,但次级此时无电流故无温升,所以容量可加大一些使用。但容量决不能加到2倍,因次级不用时的散热条件与使用次级时的散热条件不同。
引用 网友C:

这里得出结论:相同的铁芯,自耦和隔离2种情况下,提供的最大功率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吧?

网友C:
6楼:
你这是有次级绕组但未用的情况。次级绕组大约占一半的窗口面积。若没有次级绕组,那么初级绕组可以占整个窗口,匝数不变的话,铜线截面积可以加倍,变压器容量大致也加倍。这才是“相同的铁芯,自耦和隔离2种情况下,提供的最大功率是不一样的”。
而且,自耦变压器设计时与你的变压器不同。你的变压器如前所述,220~380段用线较细,而设计220V升380V的自耦变压器时这段用线必定较粗,这样分配发热才合理,才能够充份利用铁芯的窗口。实际上220V变380V的自耦变压器,用你的铁芯,容量可达约720VA。

网友D:
这一方面涉及到哪一块知识,哪些电学教材中提到?

网友C:
8楼:
电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