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烧写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0-11-03):
我刚接触PIC ,装了开发环境和18c编译器后做了最简单的一个工程。编译的情况应该是正确的,烧写是有如下问题:
ICDWarn0068:
This device has a VPP(max) below the minimum ICD2 VPP level of 12V.
Please ensure that external protection for MCLR is in place.
(Press the Help button for an example circuit or use AC164112 available from microchipDIRECT.com.)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43F)
...Loading DebugExecutive
...Programming DebugExecutive
...Programming Debug Vector
...Programming RSBUG
Verifying...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EFFA,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望各位锅炉的朋友帮我看下问题。

网友A:
楼主是哪个型号烧录?

楼主:
我是ICD2.5

网友B:
第二行的意思应该是Vpp电压太低

网友C: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ICD2不能识别目标器件,请确认目标器件连接正确并且正确通电。
中间检查ICD2和MCU间的那几根连接线并且提供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