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的时钟控制问题

楼主(2010-11-03):
请教各路高手
CPUCS=((CPUCS&~bmCLKSPD)|bmCLKSPD1);
实现的是什么功能,那个“bmCLKSPD”中的“bm”何解?
我可以直接用CPUCS=0x12;实现以上功能不?

楼主:
貌似有点懂了 不过那个源代码好多哟 想学好这个芯片还得下点功夫!

网友A:
CPUCS&~bmCLKSPD)|bmCLKSPD1相当于对CPU Control/Status寄存器CPUCS的bit4,bit3设为10,取48MHz的CPU频率。看看头文件fx2.h, fx2regs.h的定义先。

楼主:
懂了!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