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红外电路

楼主(2010-11-03):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当它作为红外接收时是如何工作的。
电路我测试过,也用示波器观察过。可以确认没错

如图。其中,D6是红外发射管,在此处既作发射管也作接收管。在学习的时候,PB1输出低电平,PA0输出低电平,信号从PD0和PD1出来。我想,Q2是放大,Q3是整形。对于Q2的电路

网友A:
电路是错的。

楼主:
2# chunyang 电路我测试过,也用示波器观察过。
可以确认没错

网友B:
发射管能接收吗?

网友C:
没有错!D6在小电流导通状态时正向压降约为1.1V,D7约为0.5V,PA0为低时D6、D7导通,无Q2时R8、R9接点电压约为VCC-0.9V,考虑Q2PN结时Q2基极电压约为VCC-0.65V,进入放大状态,D6受光时其PN结成为光电池输出电流,Q2基极电压降低,R11电流增大,Q3基极电压升高导通,合适的条件下接近饱和,PD1输出低电平;D6无光照时电路反应相反,就不作分析了。不过这种电路只有入射光信号变化相当强时才能正常工作,而且对元件参数一致性特别是三极管8550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C:
噢,看错了,PA0、PB1均为低时D6未导通,被D7钳住了,计算电压数据有误。8550结论证伪,俺取消后一说法。应为受光后D6有1.1V输出,此时Q2进入放大状态。

楼主:
5# wh6ic 不好意思,前两天不在。多谢你的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