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个低失调电压,低偏置电流的运放啊~~~~~

楼主(2010-11-03):
大家给推荐个低失调电压,低偏置电流的运放啊~~~~有谁用过啊???
谢谢啦……

网友A:
去ADI,TI官网上找JFET输入级运放看看!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了,比如低噪声运放,可以看看SGM721/SGM8621:
对功耗有要求的,可以参考SGM8521/8531/8541:
当然还有微功耗的运放(静态功耗1uA以下,失调电压2.5mV,偏执电流1pA),高精度的运放(失调电压几个uV,偏执电流10pA)

网友B:
ADI\TI的运放价格也忒贵了点,在5.5V以下的应用中,圣邦的运放性能不比ADI\TI差,而价格比他们便宜多了,比如AD8551网络报价$1.2(1k),而性能可与之相媲美的SGM8551连1美金都不到!

楼主:
在输入电流信号,且很小的情况下,运放的失调电压是不是会影响输入阻抗呢?

网友B:
失调电压和输入阻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吧!
放大小信号,只能选择高精度运放了,楼主可加我QQ(站内短消息给你),我发给你SGM8552规格

网友C:
我最近用SGM8554做电流检测,3mOhm sense电阻,分辨率做到1mA,对应于电压分辨率也就是3uV。
的确是很好的OPA,它的各项指标,如温漂系数、开环增益、bias电流、offset电压等,相对于它的价格来说,超值。我之前用AD8630,我买到的最贵的一次散货价格超过了100RMB,最便宜的一次是45RMB。

网友C:
楼主你应该描述的‘术语’一些,术语更容易被多数工程师理解。解决问题更有效率。

网友D:
根据自己的指标选择一款精密型的OP就可以了。

网友E:
之前用过一款AD8676双运放,输入失调典型值20uV,当时买的时候14块钱一片

网友B:
SGM8852,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4uV,最大值24uV,输入失调电流典型值5pA,输入偏置电流典型值10pA,温度漂移20nV/°C,价格比ADI的高精度运放便宜多了!
在运放产品上,由于技术门槛高,国内还没有几家公司能做,尤其是高精度运放,除了圣邦,好像还没有其他能做的,TI\ADI等欧美大牌在这些产品上真可谓是暴利,圣邦的运放品质绝不比他们差,有需要的大侠可以站内给我短消息

网友F:
用在什么场合,最好有电路啥的,把要求说细点。

网友G:
用过OPA111BM~~贵呀

网友H(2011-03-23):
7楼,
有3mohm电阻啊?
就是有也应该超贵吧?!

网友I:
3mohm电阻不算太贵

网友B:
圣邦微电子的高精度运放系列,输入失调电压2uV~0.9mV都有,带宽也有多种选择,请参考圣邦的产品目录:

网友H:
规格太高了,价格可能承受不了。先用SG358试试,似乎共模电压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J:
op07符合要求吗?

网友B:
OP07是可以的,但麻烦之处就是需要调零,批量生产时麻烦。高精度运放当然比SGM358通用运放价格高些,SGM8552应该不会超过同档次产品价格的2/3,当然还有成本低的SGM858x等其他运放选择:

网友J:
但op07的偏置电流1.8nA ,比fet的 大啊,

op07有你楼上说的那几种性能好吗?

你说的那几种都是不需要调零的?

网友J:
你说的那几种是斩波自动稳零?

网友B:
SGM的偏执电流都在pA级别。op07在一些应用场合确实是一个低成本的好选择,但其麻烦之处就是需要调零。
上面图片中的高精度运放都是不需要调零的。至于说孰优孰劣,也是要看综合性价比和应用的,单单谈性能参数上,各有亮点吧。

网友B:
这些不需外部调零的高精度的运放,好像就是采用的所谓自动斩波稳零技术,应用上和生产上都会简单的多。

网友K:
SGM8852,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4uV,最大值24uV,输入失调电流典型值5pA,输入偏置电流典型值10pA,温度漂移20nV/°C,价格比ADI的高精度运放便宜多了!
在运放产品上,由于技术门槛高,国内还没有几家公司能做,尤其是 ...
引用 网友B:

等你做到30V以上供电再说

网友K:
我最近用SGM8554做电流检测,3mOhm sense电阻,分辨率做到1mA,对应于电压分辨率也就是3uV。
的确是很好的OPA,它的各项指标,如温漂系数、开环增益、bias电流、offset电压等,相对于它的价格来说,超值。我之前用AD ...
引用 网友C:

你测的最大电流是多少A,我最近也有测量电流的事情,咨询下

网友B:
圣邦的30V高压运放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一定不负众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