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芯耳机座与耳机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0-11-03):
附图是4芯耳机座的结构示意图,我想知道当4芯耳机插到耳机座里后,耳机的每一段分别与耳机座的哪个脚相连呢?

网友A:
俺用到这个的时候
是把它轻轻的破坏了
然后拿表量的
呵呵
你也试试

楼主:
我也想量一下,但手头没有这个东西,暂时量不了,从这个图上我只知道不接耳机时3和5及4和6是连起来的,插上耳机后断开,但不知道耳机座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所以搞不清楚当4段式耳机插入后这4段分别是连到耳机座的哪个脚上

网友B:
下面那个简图己经给出顺序了
1-- 外壳
2-- 远离园头那道环
3-- 靠近园头那道环
4-- 园头

最好搞个实样量一下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