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使用过步进电机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0-11-03):
小型步进电机,及驱动芯片。(能不能列出型号,驱动芯片型号)

仪器上使用,用来转动一块小镜片。

功率要求不大。电压要求在5伏或者12伏。体积小一点。
驱动ic便宜点的。
谢谢

网友A:
可以上IC厂家网上去找典型应用,比如PIC单片机

网友A:
我记得在哪里见过

楼主:
因为是小功率,想直接用L298N驱动。
以前有用过的前辈吗?效果怎么样?要注意什么。

网友B:
要简单的就用全集成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呀,像THB6128  2A、128细分的,外围电路简单,是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