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网络DA,参考电压切换求指点

楼主(2010-11-03):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片模拟开关,如74HC4053。该模拟开关电源必须用5V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3V,4V,5V我用317调压实现,设317输出VCC(通过拨码可以调3,4,5),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个VCC怎么与上面的电路图连
谢谢春阳哥

楼主:
我整理了下,单片机只实现DA转换,而DA的参考电压由VOX提供,这样的电路要怎么改进,谢谢了

网友B:
就是单片机出来的信号都通过一个模拟开关,然后再接电阻网络,模拟开关用VCC供电,起电平转换的作用。
LZ谢错人了喽,此哥非彼哥也。

楼主:
呵呵 刚才理解错了, 现在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哥

楼主:
不过我看了一下模拟开关实现起来需要6-7个MOS管,有没有简单点的实现??

网友C:
专门有这种做开关用的芯片

网友A:
7楼:
芯片型号都给出来了,你还要用分立元件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