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见过这样的板子

楼主(2010-11-03):
板材应该是陶瓷的,上面黑色的线是镀膜电阻。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加工这样的板子

网友A:
不想改大板了整个小板对付;P

楼主:
不是的 这个小板子是陶瓷基板  上面黑色的线似乎是镀膜电阻

网友B:
这有什么特殊的吗,上面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啊。

网友C:
这种在大板子上插小板子的做法在有些电子产品里很普通
比如有些功能模块做在意小板子上,在大板上留几个孔插就可以了
一来节省板子长宽,二来是为调试方便,三来维修方便(换某些功能容易坏的部位就像换保险丝一样容易)

网友D:
太普通了,有点山寨。;P

网友E:
有点像早期的厚膜电路,不过真正的厚膜电路芯片是直接焊接并邦定上去的,那个散热性能、可靠性都好得多。
那个镀膜电阻珍贵的是激光刻槽校准的,生产设备也不便宜。

如果是维修代换的话,可以自己去做个小板,用普通件焊接。(他这个也大都是普通件)

网友E:
他这个板应该是对称差分放大电路,可能是绝缘度要求很高才用陶瓷基板

楼主:
这是一个变频器里面直流电压分压跟随器,就是要采集直流母线电压,先把之流母线电压分压,然后做用运放做电压跟随。此处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个镀膜电阻和陶瓷基板

网友F:
陶瓷板 一些大厂是可以做的。

网友G:
上楼的有PCB软件吗?QQ 2861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