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如何做个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0-11-03):
+5V电源如何做个过压保护电路?
后面是单片机和IC。
现在只接了个TVS管。有点不保险。谁有更好的推荐电路吗

网友A:
加个稳压IC

网友B:
前面再串个自恢复保险丝应该会好一点,要省钱的话至少要串个小电阻,总之要限流,否则在过压的时候TVS管有可能会被烧坏。还要结合电路工作状况和有可能的过压情况选择合适的参数。

楼主:
回2楼,有什么稳压IC是输入5V,输出也是5V。本电路的正常电源是+5V。
回3楼,主要是仿制瞬态高压对器件的破坏,和电源电压>6V,这两种状态。需要抑制瞬态高压,和当电压>6V时,断开电源,当<6V,又接通电源。

网友B:
那就用自恢复保险丝加个6V的TVS试试看。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加TVS是无用的,TVS用于吸收尖峰无法应对普通过压,只要前端稳压电路设计合理无所谓什么过压保护。

网友D:
設計一個負載開關就是...算好6V的電壓導通..

网友E(2011-09-16):
浪涌保护包括一个PPTCTVS管,可以有效抑制类似于脉冲的干扰。PPTC是热敏电阻器,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加。TVS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当有脉冲干扰进入电源线路时,TVS二极管会动作,对流向后端电路的瞬间电流进行分流,而受保护的后端电压被限制在TVS两端的箝制电压。

网友F:
如果不搞清楚要防护的东东来自哪里,是没有办法(Crab)正确设计方案的。

网友G:
这个需要看你是怎么达到5V的,如果是7805这类IC降压到5V的一般不需要保护的。

网友H(2012-03-17):
这个需要看你是怎么达到5V的,如果是7805这类IC降压到5V的一般不需要保护的。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LM2576降到的5V,用不用保护?

网友I:
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J:
这个貌似也不需要保护,

网友K(2012-11-15):
对啊,比如用单片机做的产品,有接口,有些是+12V,-12V 还有+5V如何去做保护呢?因为有时生产会出错,没保护就很可能烧完芯片。。这些都要多想想

网友L:
加个过流保护芯片

网友M:
放大器加比较器

网友N(2013-08-28):
引用 网友K:
对啊,比如用单片机做的产品,有接口,有些是+12V,-12V 还有+5V如何去做保护呢?因为有时生产会出错,没保 ...

你现在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做个过压保护

网友O:
可以用一个5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后面接个三极管来控制MOS管 通过控制MOS管的通断达到过压保护的目的

网友P:
用运算放大器做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对啊,比如用单片机做的产品,有接口,有些是+12V,-12V 还有+5V如何去做保护呢?因为有时生产会出错,没保 ...

生产怎么出错,是测试电源接错还是怕元件焊接错误,如果前者不用当心,LM2576的电压输入宽度是足够了,24V输入都可以。 如果是后者那多数就是管理上的问题了,如果靠技术来解决就是徒劳了

网友R(2016-12-12):
兄弟怎么搞?搞定没

网友S:
設計一個負載開關就是

网友T:
要考虑输出功率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T:
要考虑输出功率啊!

后级加MOS管输出

网友U:
电流小的话,前面PTC后面稳压管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