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中元器件如何与它的datasheet联系起来

楼主(2010-11-03):
上次听一个讲座,看到画的PCB原理图,然后要查看其datasheet,只要选中元件然后按个什么快捷键就能打开其datasheet,我自己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弄,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没那么简单,要在这个地方修改菜单。一句话说不完,自己看help文档。

网友B(2011-05-10):
在元器件的属性里添加,Name:HelpURL  Value:datasheet的地址。这样设计以后选中元器件按F1就能打开其对应的datasheet了

网友C:
呵呵,楼上正解。又学到一招。以前都是右键->Reference里面看的。
    自己又看了一下帮助PDF,不仅是数据手册,而且其他如厂家、封装、电压、功耗等等等等参数都可以放到元件的属性栏里。看来自己以后建库要重点关注一下这方面。

网友D:
谢谢。版主又学了一招

网友B:
是的,我也学到了一招半式。:lol

网友E(2016-01-29):
进来学习一下,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