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鉴定下正确与否

楼主(2010-11-03):
1 piezo buzzer 有源压电蜂鸣器
2 external-driven piezo transducer 他激式压电蜂鸣器(即为无源压电蜂鸣器)
3 magnetic buzzer 有源电磁式蜂鸣器
4 magnetic transducer 无源电磁式蜂鸣器

帮忙鉴定理解是否正确了?
在此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
主要是这里太冷了--

网友A:
transducer  换能器

在用压电陶瓷做超声波的方面比较多见

楼主:
还是不能很能了解,想问问.
1 换能器是不是都是无源的啊?(个人理解换能:就是转换能量,有才能转换啊)
2 我上面的翻译是否理解正确?
请您详细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