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段码LCD的1621根据什么来确定偏压以及占空比的大小

楼主(2010-11-03):
(无正文)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可以随便选。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占空比可以用命令指定。偏压通过调整VLCD和VDD之间的那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朋友...

占空比是不是根据液晶屏的com个数选的? 比如所用的液晶屏有3个com,那么软件设置成占空比为1/3 是这样吗?

网友C(2013-11-04):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可以用命令指定。偏压通过调整VLCD和VDD之间的那个电阻。

谢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