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讨论 变电站中电磁感应充电

楼主(2010-11-03):
原帖:[创业|外包|承接] 主题:谁个想种钱? PowerAnts创意汇总贴
回 maychang:
   我倒有个计较:几十mW功率,用太阳能电池加蓄电池(夜间供电),可能比高压感应容易。

在变电站中确实有这种应用,但一般是功率较大的场合,不适合小功率,原因需要天阳能电池板,蓄电城的成本也会高上去。
假设功率再降低,几个mw,能不能用线圈感应的方式提供能量?现在的rfid卡,就是用线圈感应的方式。如果在变电站,
这个感应线圈要多大,参数如何计算?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应该有可能,但不能确定。
    1。可以用磁棒(或铁棒)汇聚磁场,避免太大的线圈。
    2。甚至可以把线圈绕在线杆上,应该效果更好。

       不过我没有户外经验,只是猜测而已。最好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B:
用磁棒不行,频率不对,得用铁芯,问题是符合安规的话,需要与高压部份拉开足够距离导致感应太弱,mW级能量付出的成本会比太阳能电池高。
安规在此是最大的限制且不能突破。

楼主:
我们可以再假设一步,可以靠近高压线。因为目前的应用确实有这种需求,譬如雷电装置等,就装在高压线附近,感应应该很强。
  可以分为几种情况,譬如地面装置,离地不能超过两米。高压装置,就在高压线附近,所有的要求是体积较小。

楼主:
在一个合理的设计里,可输出多少能量?

网友C:
原贴已经指出,在2000A高压线的10个距离之外,磁场强度仅0.4高斯,用电工钢收集磁力线的做法,行不通。
得用大面积的导体收集离子流,这相当于一个高压微电流恒流源,然后去用一个高导铁芯做一个励磁电流非常小的微功率工频变压器

网友D:
参考高压液晶显示标牌的原理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源。ls可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