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继电器开关怎么做?

楼主(2010-11-03):
L波段的,继电器开关怎么做,公共端怎么设计?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太粗了。

网友B:
短小精悍!

楼主:
做一个单刀4掷的开关,怎么设计。

网友C:
4楼:
单刀四掷的开关,市场上有售,多为旋转型。
是否想用继电器实现单刀四掷的开关?那么单个继电器无法实现,需要用多个继电器。
若使用步进器,倒是可以循环轮流接入各触点。
L波段,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使用频率在1GHz附近,单个继电器的却无法实现,用多个继电器怎么做?

网友D:
接触电阻要小
接触电阻要稳定
直流线圈

网友A:
如此高的频率不能普通继电器,可以用RF模拟开关,有单刀四掷的,也可以用常见的单刀双掷的搭,三只即可。

楼主:
chunyang哥做过这方面的吗,用继电器可以做这么高的频率吗,怎么做?

楼主:
如果要做单刀10掷或者更高的,怎么办?

网友E:
不知道固态继电器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