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的地被隔开后怎么恢复?

楼主(2010-11-03):
发现板子出现地被隔开,重新覆铜后也一样。如下图黄色矩形方框内面所示,哪位神仙知道原因,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建议你把PCB文件上传。

网友B:
先输入命令PO关闭覆铜显示,就可以看到copper cut out的边框,选中删除重新覆铜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tanganrong,这种方法我试过了,PO之后只能看到板沿的框,但是看不到上图中那个小矩形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