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warning会有问题吗?谢谢,悬赏12分。

楼主(2010-11-03):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网友A:
没问题,这是在Lite mode模式下变成的警告,如果在PRO模式下就没有了,而且编译的代码量会更小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怎么设置进入PRO模式呢?这2个模式有什么不同?

楼主:
是付费和免费的区别吗?谢谢

网友B:
没错,需要购买License来激活PRO模式.

网友C: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的首字母组合起来就是OCG,这是PICC宣传的一种高效率编译模式,这个模式只有在收费的PRO版本中才支持,非OCG模式下编译出来的代码优化不够,比较大

网友D(2014-03-25):
:: warning: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我的也出现上面这句话·更甚,free mode下

网友E(2015-06-12):
引用 网友D:
:: warning: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我的也出现上面这句话·更甚,free m ...

me too. 咋整啊,求解!!

warning: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e too. 咋整啊,求解!!

warning: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

我重新装了个,大的